关于机械密封求助

楼主(2016-01-20):
背景介绍:本人机电维修员一名,现有一设备配件是由石墨和碳化硅组成的机械密封,如下图,问题来了,这一款机械密封在淘宝也找不到,我们的供应商也找不到,所以来这里问问各位大神比较 懂机械的有没有知道这一款机械密封 。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用途

网友B:
应该就是碳化硅材质的密封吧,网上做这个的很多,但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

网友C:
水泵密封看看能否用

网友D:
非标的东西

网友E:
这种找专业厂家肯定有的,你们的供应商就是你们要采购什么就给你们买什么的吧?这就是二手供应商吧。

网友F:
关键还是没有找对方法,不一定要和原来一模一样,差不多能装上密封就行。或则买水泵的密封件,把水泵石头换下来装到这上面。

网友G:
有点象格兰弗的水封,你这个看做工有点象是定制品,你只能找你的设备供应商了

网友H:
暂时用四氟乙烯车一个代用,

网友I:
大弹簧盒的机封,可以定做

网友J:
承压密封我们用过塑料材质,

网友K:
既然是机械密封,那就只要尺寸和平差等到位就可以了,用赛钢车一个试试。

网友L:
水泵的密封圈组件也是含有炭化硅的吧,比如潜水电泵。
单单依靠炭化硅是不能完全密封防水的,还需要密封胶圈。

网友M:
让你们的供货商找这个应该是电机的供货商吧,我们设备的风机上也用了一种机械密封,损坏的话就找风机厂家

楼主(2016-02-19):
已经找到我需要的配件了  图片上面是一个碳化硅对石墨的机械密封, 找到一款石墨对合金的机械密封,装上去开机没几秒就烧了。合金机械密封估计只适用于水泵。碳化硅对石墨的机械密封适用于无介质接触的高速旋转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