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有做过这样的控制吗,可行性如何?(单轴)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有条件试一下吧。

楼主:
没做过这样的,我看看资料试试

网友B:
额我也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工程,也在找这样的资料,有时间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C(2016-04-11):
此方式可行,个人做过实验,通过Modbus写入位置速度加减速数据,然后再用Modbus给一个启动信号(本质还是写入数据),但个人实现都是在串口调度助手中进行,PLC中也可以实现,但无经验

网友D:
富士触摸屏与富士伺服直接控制的应用案例非常多,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