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以前我也没具体关注过,设计时也就没有具体规定,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串接电流表,最后需接到接地端,想问下大家:
有没有看到过,关于电流表与互感器的连线导线颜色,最后一端连接到接地侧的导线,使用线缆的颜色规定?
最好能够帮忙提供对应的国标或其他标准依据,谢谢。

目前我看到过2种接线情况:
1,所有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到电流表的电线都是黑色导线,最后1根从电流表或电流互感器接到接地端的导线,颜色为黄绿色。
2,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到电流表,与最后连接到接地端的那一路导线,均使用了黄绿双色导线。
请教大家,哪种使用导线颜色正确?为什么?
   还是两者皆可?
谢谢。

附示意图:

谢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回复,目前为止,大家的意见分歧综合如下,
但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规范依据,我表示头疼中

网友A:
等待大师讲解不懂

网友B:
反正我是用的第二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是用的第二种
我也是

网友D:
线径2.5的黄绿线

网友E:
我们常用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径2.5的黄绿线

线径我知道是规定2.5方的,颜色有规定否?还是默认只要连接到接地端的等电位点,都用黄绿线?
要是有权威文件依据就好了

网友F:
我用第一种方法。具体标准不清楚。

网友G:
我见到的都是第一种,具体标准我也不知道

网友H:
我也是用的第一种。

网友G:
其实标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按照主流走吧,个人理解

楼主:
  目前第1种和第2种,使用比例为3:3

  又平了,我问了一圈也是各有各的理由

网友I:
我选第一种,原因不明,坐等明白人解释

网友J:
第一种用的人飘过,不排除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瞎弄的,很少和各种标准挂钩,看下DLT5222,GB50217等等上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K:
表示两种都用过。

网友L:
本人多数是按照下图接线。

网友M:
以见过的配电柜来讲,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网友N:
俺们用的第一种较多

网友O:
两种都可以,关键看各元器件(电表和互感器)的具体连接方式。

通常都是互感器出来连接成星形,其中星点直接接地,此时该处肯定用黄/绿色线。而互感器的另一点分别接电流表,此段线肯定用黑色。那么三只电流表的另一端通常采用并联连接,此段线路也应该用黑色,最后再与互感器星点连接(如果分别接地,那么该点也可以用黄/绿色线与接地点连接)。

国家标准只有直接接地或用于接地的导线用黄/绿色的要求,但没有具体规定实际怎样连接。

网友P:
做这么长时间电器维修,就是发现两种线,黑色及黄绿,一般接地线为双色线。也有用黑色的。

网友Q:
没注意过,,,

网友R:
第二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第二种是正确的
可否告知正确的理由?依据?谢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本人多数是按照下图接线。

这个接法好像是教科书上有的,在现场我也多是见的这种。
按我的理解,原理上是要求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但未规定电流表要接地,虽然从结果上来看似乎没什么区别。

网友T:
用第一种配电柜都是,这么接线!

网友U:
我用第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你是属于按照第一种接线颜色的。

网友V:
两种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两种都可以,关键看各元器件(电表和互感器)的具体连接方式。

通常都是互感器出来连接成星形,其中星点直接接地,此时该处肯定用黄/绿色线。而互感器的另一点分别接电流表,此段线肯定用黑色。那么三只电流表的另一端通常采用并联连接,此段线路也应该用黑色,最后再与互感器星点连接(如果分别接地,那么该点也可以用黄/绿色线与接地点连接)。

国家标准只有直接接地或用于接地的导线用黄/绿色的要求,但没有具体规定实际怎样连接。

谢谢答复。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根据示意图,是按照第一种接法?
工人是按照第一种接线的,电流表与互感器连线都是黑线,最后的星点采用黄绿线直接接地,
但是被品管新来的出厂检验拦下,说电线颜色不对,错误,要按第二种接线,出现了争议,最后就找我判定,
我也觉得两种都可以,但是公司规范文件内又没有具体规定,仅仅如国标要求,直接接地或用于接地的导线用黄/绿双色线,我昨天都在翻找文件、找老师傅请教,准备找到依据后,重新升版制定公司的规范
但目前为止,貌似僵持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可否告知是具体哪本教课书上的接法?麻烦了

网友W:
只能说坐等答案了,目前我们公司第一种情况。

网友X:
貌似都是第一种 具体标准没见到

网友Y:
不是都第一种接吗,再说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是都第一种接吗,再说不一样吗
因为坚持第二种做法的意见说:因为是等电位的接地点,所用电线的颜色需保持一致,都是黄绿双色的。
同一接线点,不能存在黑线和黄绿双色两种电线颜色。

网友Z:
见到的配电柜都是第一种接法的,两侧都是黑色的

网友AA:
看来是没有标准啊。

网友AB:
个人认为如果互感器出来先连接成星形,那么用黑色线,其中星点直接接地用黄绿线,如果互感器出来直接接到地,形成星形那么就全部要用黄绿线

网友AB:
个人认为第二种接线比较规范,一看就知道互感器哪边是接到地的,便于品质部门检查,

网友AC:
我也是第一种黑线的见的多。自己不搞这种,所以也没有研究。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做这么长时间电器维修,就是发现两种线,黑色及黄绿,一般接地线为双色线。也有用黑色的。

按照相关规范,黑色绝对不能用作接地线,原因就是黑色线经常用作控制线路连接导线。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我的理解,你的意思是,根据示意图,是按照第一种接法?
工人是按照第一种接线的,电流表与互感器连线都是黑线,最后的星点采用黄绿线直接接地,
但是被品管新来的出厂检验拦下,说电线颜色不对,错误,要按第二种接线,出现了争议,最后就找我判定,
我也觉得两种都可以,但是公司规范文件内又没有具体规定,仅仅如国标要求,直接接地或用于接地的导线用黄/绿双色线,我昨天都在翻找文件、找老师傅请教,准备找到依据后,重新升版制定公司的规范
但目前为止,貌似僵持住了。。。。。。

连接的方法如下图,理由是各接地尽量一点接地,不宜分散多点接地。

执行标准在下面,要靠理解规范的含义执行。

还有《GB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总则》因超过1.5M而无法上传。

网友AD:
我偏向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做这么长时间电器维修,就是发现两种线,黑色及黄绿,一般接地线为双色线。也有用黑色的。

按照相关规范,黑色绝对不能用作接地线,原因就是黑色线经常用作控制线路连接导线。

黑线如果作为接地导线,需要在两端吹缩黄绿双色热缩管标识,一般这种情况很少有,
有也出现在50方以上线径的接地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你的回复,以下国标我应该有的表情,等下去文件柜内搬出来再研究下
《GB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1部分:总则》

网友AE:
两种都正确,不要纠结这个,规定是人定的,不一定适合具体环境,也不一定正确。
你画的图有问题,实际当中不会有像你图中的那种接线方式,都是就近接地的。

网友AF:
感觉第二个比较好点

网友S:
暂时找到这个,以前在培训教材上看过很完整的,与这个稍微不同。不管哪种接法,从结果上看,应该都是符合要求的,楼主不要纠结了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黑线如果作为接地导线,需要在两端吹缩黄绿双色热缩管标识,一般这种情况很少有,
有也出现在50方以上线径的接地电缆。

在没有黄/绿双色线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代用导线的两头做明显的标识。必要时,该导线的中间也要做明显的标识。

一般不采用黑色、蓝色、红色导线做接地线。所以,在没有条件时,允许用绿色或者黄色做接地线,前提就是同一系统(或者设备)中,不能有与其线色相混淆的其他带电导体使用同样的线色。

网友AG:
见过的柜子都是第一种方式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