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那位高手能用S7-200及其配套的模块能实现三轴伺服联动,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控制方案,如可行有报酬,请有能力的高手可联系我们西安天丰电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网查联系方式。     范先生

网友A:
这个方案 成本很高也不合适 选用别的品牌 可以轻易实现你要的你功能

网友B:
用S7-200实现三轴联动不知道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体现所谓的能力呢?
如这样可以,运动控制器的价值何在?

最后是不切实际

网友C:
单独动作比较简单

网友D:
不但编程复杂,调试更加麻烦,到时候楼主公司还要提出增加触摸屏的示教功能就更加复杂。

网友E:
  瞎搞;种个土豆还非要让长出番茄来;

 直接找专业的工程公司,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报价可以接受了就付钱让人家搞;

网友F:
第一使用这种方案,如果作为学习可以理解,在工程应用中则不可取

网友G:
谁告诉你用S7-200可以试下这个功能的,你找谁去

网友D:
S7-200不可以直接使用运动控制指令集进行编程,并且西门子公司也不会给S7-200的编程软件增加运动控制指令集。否则它的基于S7-300的运动控制器根本就卖不动。
如果楼主公司的三轴运动控制需要行走非常复杂的加工路径,比如曲线和圆弧轨迹,三维的的螺旋轨迹,先不谈精度,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问题。

网友H:
小东西想干大活,难呀

网友I:
这是又让马儿跑,又不想让马吃草吗?

网友J:
用200实现成本很高,这就是不是200干的活,你用300很简单

网友D:
记得之前有个网友想寻找S7-300国内的高仿货,就是完全可以使用西门子S7-300的编程软件实现官方正版所有的功能,包括运动控制,但是却想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山寨硬件。
比如只需要花费¥2000元购买S7-300山寨的整套模块式PLC控制器,却可以使用官方的正版软件实现正版硬件的所有功能,运动控制,插补运算。

这也是不现实的。

网友K(2016-03-21):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能用S7-200及其配套的模块能实现三轴伺服联动,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控制方案,如可行有报酬,请有能力的高手可联系我们西安天丰电力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网查联系方式。     范先生

网友L:
如果非要用200的PLC来做的话要配置200系列CPU+EM253定位模块,要实现联动的话要看您的工艺要求了,关键点还是在程序编制这一块,需要大的功力。楼主可否详聊一下,QQ1795307598

网友M(2017-07-28):
楼主,我做过用200的PLC做四轴伺服控制,能够实现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回原点等功能,可以细聊,QQ937159430,添加的时候注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