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载流量问题

楼主(2016-01-20):
请问电缆载流量有国家标准吗?从不同的厂家产品说明书中看到同一型号的电缆标注的载流量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3*150+1*70型号的电缆,安徽华海标注的载流量是440A,但有的又是标注的360A,不知道具体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厂家标注的参数,要确认好,就可以用。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是与其制造商确认这个参数,然后再选择。150截面的440安载流量还是靠谱的,条件是空气散热好。

网友B:
线径有上下限,会不会也是载流量的上下限

网友C:
150平方,450A,好牛比的电缆,那是最高值吧,平时用到300A算很不错了

楼主:
四楼的意思是150平的安全载流量没有440安?

网友D:
这个440A是取得上限值吧

楼主:
如果有规范的话150平的三芯电缆安全载流量到底是多少?

网友E:
敷设方式很重

楼主:
在空气中敷设

网友F:
按厂家的数据进行使用是最有保证的,出来了问题直接找厂家索赔,虽然不一定能成功。
订购电缆的时候,厂家会提供铭牌数据的,以厂家的数据为准。感觉360A的数据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按厂家的数据进行使用是最有保证的,出来了问题直接找厂家索赔,虽然不一定能成功。
订购电缆的时候,厂家会提供铭牌数据的,以厂家的数据为准。感觉360A的数据才是最靠谱的。
一个是夸张,另一个是实在

网友H:
按照厂家参数,不过再打个折

网友I:
铜线还是铝线呢,这个很重要~

网友J:
一般厂家标的都可以用

网友K:
可看电缆型号,载流量的条件等。

网友L:
参考厂家的数据吧,国产的东西,你懂得,从来不按什么标注,

楼主:
多大的电缆就应该多大的载流量,难道就没有一个国家标准?

网友A:
你买正规制造商的电缆,都会提供载流量的,买小厂子产品,就没保证了。另外,你可以在百度里查看载流量的信息,仅作参考。现在的电缆线甚至母排,都有铜代铝的,表面一看很漂亮,是铜的,实际芯是铝材质。所以为什么要和厂家确认在流量呢。只有确认了,有问题可以追溯。

网友M:
载流量小的是不是亏方

网友N:
如果是铝线,载流量300A.铜硬线和铜软线载流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O:
想用120的就买150的,亏方很普遍。。。

网友P:
实际上工程应用150的电缆也就是考虑最大300A的电流,电流再大就要上型号了。。。

网友Q:
看清楚是“交联聚乙烯”还是“聚氯乙烯”  载流量区别大了

网友R:
最好是360A以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