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元件

楼主(2016-01-20):
贴片元件太小了,怎么知道它是三极管还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A:
根据型号查资料

网友B:
看贴片上的字,查后再用表确认

网友C:
用放大镜看上面的字,再查表确认。

网友D:
如果原理上看不出来就得看型号,然后查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贴片上的字,查后再用表确认
在百度上搜过了,搜AG和P8N都没有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