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16-01-20):
没调过PID,也没做过关于PID项目。最近刚好没事想学习了解下,现在想用手头的东西建立一个模型:使用一台触摸屏,一个带PID的PLC。由触摸屏产生变化量,传送给PLC进行处理,然后把处理后的值在触摸屏上显示。原始数值和处理后的值都在触摸屏上做曲线显示,观察变化。不知道能不能实现。h也想请教下坛友,有什么好点子!

网友A:
将所有的外部变量改为内部变量就可以了,同时,为了响应PID的反馈,需要编写一个反馈的程序,如果你是西门子S7-300的客户,那么其PID样例程序有这个反馈程序的FB可以供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议,我先尝试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温度PID调节加热器的功率,用的是三菱FX3U的,挺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便分享点心得、体会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挺简单的呢,三菱编程手册有详细的实例,你理解了就可以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的外部变量改为内部变量就可以了,同时,为了响应PID的反馈,需要编写一个反馈的程序,如果你是西门子S7-300的客户,那么其PID样例程序有这个反馈程序的FB可以供使用。

您才是真正的高手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可以呀,我QQ:991157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