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采用左移指令只亮一个灯的问题

楼主(2016-01-20):
控制要求:8个灯从上亮到下,再从下到上每次只亮一个灯,接着8个灯从上到下,把所有灯依次点亮后一起熄灭,最后从下到上把所有灯依次点亮后一起熄灭。我是按照书上的SFC写的梯形图,只是书上是控制16个灯,我改成了8个。但我执行的时候永远停留在S20步,并且只点亮Y0,请问是怎么回事呢?SFC如图1所示,梯形图如图2所示

网友A:
因为不断的MOV H1 K2Y0,所以只有Y0会亮,
我觉得你应该首先跑跑书上的例子,看看他是否能跑的通。

网友B:
书上也不一定就正确。

网友C:
照葫芦画的瓢开始都不是瓢

网友D:
自己可以变换方法试试

网友E:
下功夫,多点测试

网友F:
Y7不接通,则会停留在S20步;
或可查,有无其他处影响,指令使用有无错误等(比如,我用台达编程软件试,ROL指令K2Y0不能输入、需K4Y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照葫芦画的瓢开始都不是瓢
对,是漏勺,先把窟窿补好才能用。

网友H:
Y17的接点没有处理好啊,替换应该是Y07,哈哈

网友I:
所以说啊,书本上的也不一定全对的,要自己试验过才知道的。

网友J:
这是被书忽悠了啊!

网友K:
可以变换方法试试

网友L:
书上不都说了么,书中难免有有错误

网友M:
书上是用k4y0你把他改成k2y0了,ROL,ROR,只能16位的操作。

网友N(2016-05-02):
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ROL, ROR, 只能16位的操作。将K2Y0改成K4Y0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