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求解释

楼主(2016-01-21):
CMP K1X004 K5 M3    这样写的意思,对吗,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对的
当K1X4>5时,M3 ON
当K1X4=5时,M4 ON
当K1X4<5时,M5 ON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k1x4 怎么理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块传送,以X4作为第一个目标,K1是四个,K1X4,就是指X4-X7,以此类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的
当K1X4>5时,M3 ON
当K1X4=5时,M4 ON
当K1X4<5时,M5 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请问下,单X输入怎么等于5,这个问题我测试了单X不行,要X4加X6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1x4 怎么理解?
K1X4事x4-x7,k2x4是x4-x7和x10-x13,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