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上电调试,输出励磁报警F005,测量励磁电压正常,励磁电流没有,求大神解惑.

网友A:
看看励磁接线端子附近有一个保险,是不是断了?先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说参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好的,励磁板换新的,就正常,老的励磁板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B:
有电压,无电流:按欧姆定律检查电机的磁场回路及线路。

-----如果按照二楼处理情况,就不好解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励磁检测回路把,不晓得在哪里

网友A:
哦,6RA70的励磁整流不是二极管的,是一个可控硅和二极管组成的半控桥式整流电路。要检查也不算困难。都是传统电力电子器件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更换励磁板,上电正常,故障就在励磁板上,励磁板上面也应该有励磁检测的吧

网友C:
确认有励磁电压说明装置励磁输出无问题,断电查电机的励磁线路,查电机励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励磁线路好的

网友C:
其实我怀疑你是如何确定励磁电压正常的,假若励磁电压正常,一点电流都没有的话,只能认为是断路了,不是电机励磁线路问题,就是电机励磁本身问题。如以前设备工作正常,确认参数未动,励磁线路及电机励磁问题可能性大。建议还是根据F005的可能原因逐一排除下,可查看故障值辅助判断。线路及电机励磁是否好,其实测量也很简单,如励磁板输出到电机励磁接线柱是直通的(无接触器等),断电状态,从励磁板3C、3D测量阻值即可。真若励磁电压正常,励磁线路及电机励磁正常,怎会无电流呢?是新调试设备,还是以前正常工作设备,区分对待。是否需要核实参数设定。”励磁电压正常,励磁电流没有“是指装置监控没有,还是钳流表实际测量没有是不同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钳电流为零,电机不转,同样接线,更换励磁板,调速器不报警,电机转动正常,问题就是励磁板出现故障,但是不知道励磁板的故障出在哪里,在励磁板上应该有相应的检测回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更换励磁板就好了,那说明还是装置里的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励磁板肯定有检测回路的,励磁供电、输出都是A7014这块板子,控制检测都走白色排线经触发板到主控板,解决问题就好。多说一句,如励磁输出电压正常,外部励磁回路都正常,钳流表测电流为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基本欧姆定律,只能讲表没有测出来吧。还应该是励磁板自身检测的问题,未有足够的时间让电机转起来就已经报F0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