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程序,配方计算公式都在软件里编进去,生成软件后就不能修改了, 我现在在想,如果配方由用户输入,该怎么做,没有找到现成的实例。

这个配方不像有些简单调用温度曲线配方、几种原料的比例配方, 每一种产品的配方除了配比不一样以外,原料也不一样,原料的种类也不一样。晕了。

网友A:
完全可以用源代码来进行二次修改和再次生成EXE可执行文件的吧。
原料的种类可以制作库存的形式增加和减少,原料的配方可以让软件记录操作员操作配料的比例过程并存储起来。

网友B:
通过Execl来保存,然后软件读取Execl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Execl来保存,然后软件读取Execl文档。

现在这个EXCEL表格都确定不了,有的两三种原料,有的10几种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