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我有块板维修的时候用逻辑笔测量一个引脚时发现,正常的时候高电平的,到有信号输出时,高低电平的灯都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是单片机问题还是后面的元件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具体电路可以分析。怀疑后级可以断开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脚出来后就驱动一个74ls14和经过一个200欧的电阻然后去到光耦tlp521-4的8脚,在200欧电阻那里有个510的上拉电阻接到5V电源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出都是三态门,高电平_低电平_高阻,

网友C:
单片机的输出基本都是低电平,因为单片机在低电平带负载能力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脚出来后就驱动一个74ls14和经过一个200欧的电阻然后去到光耦tlp521-4的8脚,在200欧电阻那里有个510的上拉电阻接到5V电源
感觉是低电平有效,如果单片机引脚已经是低电平,就要查14,和光耦。

网友E:
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