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数组处理问题

楼主(2016-01-21):
1,V13最新软件
2,假如我定义了公共数据DB9  定义了1,数组A[0:9] 2,uint I  3,DATA1
3,现在我想改变量I的值,再通过A[I]的形式把A数组的值传给DATA1
4,在MOVE 指令里IN端写成 “DB9”.A[I] 报错。应该写成什么方式,正确输出方式是什么? OUT端为DATA1
5,第一次用西门子,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多谢了。。

楼主:
“DB9”.A[I]报错,想知道正确输写格式

网友A:
作为符号编程方式下,符号名需要使用引号包括,之后西门子会正确寻址。

楼主:
按你的方法问题解了。。非常的多谢。。

网友B:
想知道正确输写格式

网友C(2016-04-02):
回复 网友A:
层主,这个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层主,这个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

至少V13 SP1,因为只有这个版本开始才能建立S7-1200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