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器

楼主(2016-01-21):
上面的红色指示灯代表那里故障

网友A:
电源是绿灯,故障的红灯,保护是黄灯,ABB软启动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看说明书呀!

网友A:
从信号灯里看不出哪里故障的,面板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C:
电源开启
启动完成
一般故障(电动机侧或软启单元)
外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