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变频器

楼主(2016-01-21):
上电报F.OFF,变频器处于死机状态,怎么也查不出它的问题

网友A:
能详细说说你的怎么查过程,你说怎么查也没问题那你到底是怎么查的呀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C:
解释一下这个故障码的意思

网友D:
你的怎么查过程

网友E:
是不是电压检测有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