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看了手册,更改的数字没有注释什么意思,叫我看表8-2,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张表。设置软件上也没找到,用的是内部定位程序

楼主:
前天给台达发邮件到现在还没回复我

网友A:
手上没东西没法演示,反正就是打开软件点开如图红色位置勾选就ok,一定要联机

网友B:
有一个表格,参照表格根据需要改就是了

楼主:
这个我刚刚发现,必须连接伺服放大器才可以调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东西没法演示,反正就是打开软件点开如图红色位置勾选就ok,一定要联机
谢谢,原来没连接的时候这个寸动图标是灰的,想问下回归原点启动,复归原点通了怎么停不下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好了,设置复归原点停止问题,不过停止的时候会轻微抖动下

楼主:
现在就差一个问题,原点复归方式:X:2:正方向原点复归ORG:OFF->ON作为复归原点,在回原点的时候,原点检测停下来回轻微往后转一点,Y信号设置一律不找Z,速度也降下来没有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没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好下载了,如果设置成找Z的话我原点的位置就不能随便定了,找Z没问题,但是对安装要求就高点了

楼主:
现在会用了,感觉台达内部定位功能满强大的,不过还是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