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问题

楼主(2016-01-21):
台达ASD-A0721LA伺服驱动750瓦的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A:
充电电阻,几十欧姆就可以,别太较真

网友B:
57欧或120欧都可以,只是个充电电阻,没什么的,只是充电快慢的事

网友C:
2套总价

网友D:
只是个充电电阻,没什么的

楼主:
那它为什么会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