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晶闸管

楼主(2016-01-21):
 温度控制器控制晶闸管。[三相]温度控制器关后,电压扔有150V[三相]是不是晶闸管坏了。请指教

网友A:
输出带载测的还是悬空测的

网友B:
不一定是晶闸管坏,有时候是通过其他回路造成的

网友C:
测一下有电流吗?而且加热器电阻还处于加热状态吗?如果不是,电压是感应过来的?

网友D:
感应电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E:
带载测量,晶闸管毕竟不是机械触点

楼主:
   电压150V,电流没有。

网友F:
我支持1楼的看法

楼主:
  带电阻带测量,A  K之间电阻2.4千欧。是不是管子老化,

网友G:
是不是检测电路串过来的?你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
    如果是检测电路问题。另一台设备电阻无限大。有比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