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CPU

楼主(2016-01-21):
运动控制器Q172D CPU 现在想读取这些值在PLC中怎么有什么办法Un\G代码就是找不到,其他型号的可以找到Un\G代码来读取。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A:
其它什么型号可以读取?
多CPU系统,每个CPU也是有地址的,第一个CPU是3E0,第二个是3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QD75MH 使用Un\Gn读取的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求解答呀~! 难道木有人来帮助俺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A:
不同的东西,功能不同也正常,运动CPU有些不能读取到。

网友B:
你的这些参数,大多数是和伺服驱动系统有关的,跟运动控制器的关系不大的吧。我猜测,是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该种参数的读取和上传,运动控制器也只是传输介质而已的吧。
或者运动控制器能自己根据伺服驱动器反馈回来的基础数据,CPU自己能够运算出以上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