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16-01-21):
那个自带的模拟量六个接线口都是什么意思?那个是输入那个是输出啊?输入输出的容量都是多少啊?搞不懂,说明书也找不到?谁有介绍硬件的说明书?

网友A:
2个模拟量输入(电压信号),1个模拟量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B:
200的样本中画的清清楚楚的,应该蛮好懂!

网友C:
V、I、M一个电压输出、一个电流输出
A、B、M电压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A+,B+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搞反了,abm是2路电压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

网友C:
CPU 224 XP本体集成的模拟量I/O接线图如下:
图1. 接线图
图中:
a 此处表示A+和B+都可以接±10V信号
b 电流型负载接在I和M端子之间
c 电压型负载接在V和M端子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I和V只能用一个吗?

网友C:
2选1,地址只有一个为AQW0,要么是电压信号、要么电流信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有一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AIW0还是AQW0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AQW0

网友C:
仔细研究哈说明书吧,比问强多了。我也不会搞

网友E: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2.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上找不到啊,写的相当模糊,只看说明书能晕死,怪不得西门子官网的技术支持还有论坛有许多人问许多问题,说明书不沾地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找不到啊,写的相当模糊,只看说明书能晕死,怪不得西门子官网的技术支持还有论坛有许多人问许多问题,说明书不沾地气
说明书是有点难懂。

网友G:
我认为主要是说明书不是以国人的思维方式写的。

网友H:
就是。。200的样本中画的清清楚楚的,应该蛮好懂!

网友I:
用过之后你会觉得西门子的手册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只是难懂,好多东西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说明书上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画的图倒是挺清楚的,刚接触的它的,鬼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这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