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是什么总线

楼主(2016-01-21):
请问CClink是什么总线,有什么特点?跟profbus 总线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三菱用cclink

网友B:
三菱用cclink,是CC-LINK公司专门的协议

网友C:
profbus 总线是2根硬线,采用DBP接口,软件不错,各站点可以任意分配地址,系统站点I/O地址配置较灵活,但是硬件很烂很烂,总线经常性中断导致拓机系统崩溃。同时profbus 总线因为没有地电位线,容易引起不同站点之间电位差导致一下子烧毁一大片,属于超级垃圾硬件配置,目前只有西门子主推,以前的GE(通用PLC)因为profbus 总线问题频频已经接近倒闭......;
CClink总线是用三芯屏蔽软线或者5芯屏蔽软线连接(5芯包含3根数据线2根电源线),CClink总线比profbus 总线多1--3根线,因为有专门的地电位线,所以系统各站点有相同的参考点位,完全不会有烧毁硬件之虞。但是CClink总线的每个站点的地址是连续分配的,不能随意指定(三菱只有本地系统插槽可以随意分配指定地址),这个是稍微欠缺灵活配置的地方......

网友D:
一个是西门子的通讯协议,另一个是三菱的通讯协议。只要你选购了三菱的硬件,就得必须使用三菱的通讯协议,不要妄想三菱的硬件使用西门子的通讯协议,这在现场总线通讯领域是不可能的,原因你应该懂的,就是工控市场巨大的利润蛋糕而造就的圈地运动。

网友E:
通讯协议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有没有cclink转profbus的协议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个人感觉CC-LINK好用.也可能是profibus用的少的缘故

网友C:
profibus的I/O配置灵活,可以随意更改地址,这个是优点,但是profibus的硬件采用DB9接头,故障率最高,运行在1-3年就是故障高发,3年以后基本就是每天都会故障频频!!
CC-LINK硬件配置容易,组网简单,上手简单,数据传输稳定且耐久,基本10-15年都不会有多大故障,唯一缺点是站点I/O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cclink转profbus的协议转换器?
可能市场上会有第三方转接设备进行销售,这种需求就叫细分市场。
但是当我使用三菱公司的产品,我花费大价钱购买了三菱公司的CCLINK总线通讯模块进行扩展并实现现场总线的传输之后(并不是三菱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无偿并免费提供硬件通讯端口支持它自家的总线),我还会傻到有现成的总线协议不使用,购买第三方的转换器投资更多的成本将CCLINK的总线转换成别家公司的现场总线协议吗?
一般只有DCS控制系统接入某个品牌的现场总线的需求,而需要额外购买总线协议转换器。

网友G:
cclink转profbus的协议转换器?
比较不靠谱;

网友H(2018-04-04):
三菱公司的基于485的基础上的可以高速通信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