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变频腐蚀成这样了

楼主(2016-01-21):
一台清理了铜排
上电无显示,断开一个风扇有显示了,单独测风扇,我的小菊水都发抖了
运行输出正常.另一台待修

网友A:
运行环境太差了

网友B:
真的太差了。。。

网友C:
除了水锈,其他表示看不懂,可以讲一下,这是在哪里运行的么

网友D:
稳压电源,日本菊水不错,就是电流只有2A,小了点。

网友E:
呵呵,也就是几个铜条锈些

网友F:
看来这环境还是恶劣的。

网友G:
这是在什么地方用的啊,锈的那么厉害

网友H:
还不换,,,,都这样了

网友I:
环境太潮湿了

网友J:
那个13.7V是供哪里的电?

网友K:
楼主的第一台变频器估计是在电镀生产线应用

网友L:
元件管脚还没锈断啊,油漆喷得够厚?

网友M:
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N:
时间长了难以避免

网友O:
这算啥啊 我见过的连底座都烂了的 就电路板用线吊着在用

网友P:
只要器件没事,铜排腐蚀就腐蚀吧。之前修过焦化厂的,PC929的引脚间腐蚀短路,全给换了

网友Q:
 比我们还差呀真的太差了。。。

网友R:
平时估计也不保养啊

网友S:
这还好吧,我见过比你这还要严重的!

网友T:
那不是锈吧,通电使用,铜排也只会氧化,表面还可以呢。真要腐蚀,接线排插座都会起锈的,要换的可多了。楼主的变频器状况还不错呢

网友U:
变频器还是挺强悍的!菊水真心不错!

网友V:
不会是污水站用的吧

网友W:
环境潮湿,正常氧化。

网友X:
对修变频器的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网友Y:
腐蚀这么厉害 什么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