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请教各位坛友,伺服电机绝对值编码器是32位的,电机在做绕圈转动时读到编码器值循环是这样的:
0 --> 2^31 --> -2^31 --> 0
问题出现了:如果编码器值为负值时断电,再次上电时读到的编码器值变成一个正值了,正值等于2^32加上源负值
请问大家,绝对值电机都是这样的吗??负值掉电就没了??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需要保持当前位置数据的确需要加装电池滴,例如机器人系统都是配置电池保持当前数据滴,其余绝对值定位系统基本一致

网友C:
是真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假绝对值编码器?
真绝对值编码器,是使用光学实刻线来记录任意一个位置的,任意位置下只有并且永远只有一个位置编码,并且有旋转圈数的限制,也就是永远朝一个方向旋转会有尽头的,因为它内部的原理类似钟表齿轮结构的。
如果是假绝对值,请增加电池保存数据的装置。

网友D:
楼主的伺服系统要装电池的吧?

网友E:
没用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