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公司印刷机的收卷部分采用浮辊电位器控制收卷变频,采用的是pIP控制,收卷用18.5千瓦台达变频器直接拉材料,收卷传动比为2/1,但收卷时变频老报过载故障,观察电机电流达40多安,频率不到8hz,请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改变传动比是否有效。

网友A:
改速比提高电机转速

网友B:
负载重,加大速比

网友C:
 负载是不是太大了呀 ?

网友D:
如果是已经使用中的设备,关键是看原来如何,如果原来正常,现在出问题了,就要检查机械传动问题;如果是新的设备在调试,那机械传动如果是正常的,无卡阻,那就是电机的驱动力小了,加大传动比提高驱动能力。8Hz确实电机的转速有点低,适当抬高电机的转速,有利于电机的提高输出能力。

网友E:
负载大转速低

网友F:
最高输出速度够用的话,加大传动比是可行的。。。

网友G:
加大速比三倍以上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