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变频器电路板基本都涂了一层漆,影响了测量,各位师傅们是不是每个测量点都要刮刮才测?

网友A:
是的每一个点都得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每一个点都得刮一下
用尖一点的表笔行不行?剌穿油漆

网友B:
刮掉测吧

网友C:
不涂漆的变频器要不得啊。这和家电不一样。

网友D:
电烙铁伺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涂漆的变频器要不得啊。这和家电不一样。
炸的快,会经常听响。

网友E:
刮吧 没别的办法

网友F:
这个测量的时候肯定要刮开才能测量的准确。

网友G:
刮下测效果会更好

网友H:
电烙铁烧开~

网友I:
漆涂的薄的在化工厂都坏的快

网友J:
表笔焊接一枚针就可以测了

网友K:
很多变频器工作环境恶劣,如果不喷涂厚一点三防漆,就等着听鞭炮响

网友L:
在表笔前特制一钢针,测量时少一用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涂漆的变频器要不得啊。这和家电不一样。
炸的快,会经常听响。
哦,那么修完后要不要重新涂漆?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过保修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要测量的话只能这样了啊

网友O:
用医用针头效果不错

网友P:
呵呵;对于一些环境十分差的场合,变频器装上可能不到保修期就不行了,所以厂家会定购专用加了防护的,但需要维修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涂漆的变频器要不得啊。这和家电不一样。
炸的快,会经常听响。
哦,那么修完后要不要重新涂漆?
如果漆面面积被大范围破坏,最好是做后续维修好了之后的处理,比如用硅胶,704胶。

网友R:
必须刮阿,

网友S:
我用热缩管把钢针套在表笔上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用热缩管把钢针套在表笔上测量
这一招不错,我找两根针试试

网友T:
用尖表笔就可以的,划拉划拉就可以

网友U:
我是用绣花针焊在表笔上的

网友V:
大家交流了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