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我们酒店客房的用电是用一种叫做rcu的东西供电的,就是一个可编程的模块,模块上有输入和输出端子。酒店开业不到一年,百分之90的模块用于控制LED灯带的输出端子都烧坏了,找rcu厂家来,他们说LED灯本身功率不大,我们的端子是4安培的,这些灯带的工作电流都不超过1安培,但是启动电流会超过10安培,所以输出端子烧坏是必然的,要解决问题只有加一个小继电器间接控制LED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种故障他们厂家没有责任。
求教各位老师三个问题人
1  LED灯的启动电流真的那么大吗?什么原因
2  如果加小继电器能解决问题吗?用不用换大点的中间继电器
3  rcu厂家有责任吗?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

网友A:
LED灯是节能的灯具,感觉不会存在启动电流很大的现象,如果楼主需要确认的话,自己制作实验也是可以的,需要一款数字式的万用表。
厂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做出的判定,不可信。另外还请上传零部件损坏的图片,方便专业的网友做出精准的判断。

网友B:
你那的LED灯具功率因数低吧?

网友C:
LED灯电源电路有大容量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是比较大

网友D:
实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一年没出质保期啊

网友F:
肯定是设计的问题!需要改进

网友G:
LED灯一般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如果负载比较多且同步启动则不足为奇。

网友H:
不管怎么说,厂家都是有问题的,如果启动电流大,有说明书没有?等到烧东西了就没他们责任了,再说,没过一年的质保呢,嘿嘿,你懂的,赖都赖他身上(PS,我是经常被人赖的那种,所以得出经验来了

网友I:
灯带多长,多大电流,都需要确认后再说是不是那头的问题。
就只烧端子来看(没烧驱动),或端子小了,或接线不实。

网友J:
如果启动电流会超过10安培的话,小型继电器的触点还真的不够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LED灯电源电路有大容量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是比较大
人家单片机厂家说的完全正确!
目前的劣质LED厂家为了省成本,限制启动电流的NTC电阻全部省略,这个的确只有改变驱动方式

网友L:
是的,现在LED生产商一味的降低成本,所以有些保护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M:
想要确定就要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N:
既然没出质保,是谁设计施工的就要找谁。另外可以考虑分时启动led灯。

网友O:
厂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做出的判定,不可信。

网友P:
如果是采用电容降压的话,可能有那么大的启动电流,如果是采用逆变板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启动电流的,

网友Q:
LED灯具启动时电流是很大的,烧坏不奇怪,加中间继电器如果小于10安的估计也够呛。

网友R:
LED 灯带基本都使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整流后滤波电容都比较大,多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开灯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将会很大,超过模块额定电流数倍甚至十几倍。模块能不坏吗?之前我们工程上用c 16安的断路器控制电流为5安的灯带,第一次都合不上,连续合第二次就好了!后来改用D16A的就好了!

网友S:
按led灯的使用特点,最开始安装设计布线的时候就应该加继电器,现在坏了告诉是这问题。厂家怎么都推不了责任。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另外还想弱弱的问一句:他们说启动电流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因为启动时间极短。不会用示波器吧

网友T:
LED灯具启动时电流是较大,

网友U:
没过质保,,肯定厂家有责任了 ,,

网友V:
加中间继电器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W:
应该找设计安装这套系统的公司,不是你们自己搞的吧?

网友X:
楼主忽略了开关电源这个环节

楼主:
谁设计的还不清楚,中国的工程大家懂的,知道是谁也没有用,谢谢大家

网友Y:
同意九楼说法

网友Z:
LED起动电流都是很大的,设计就应该加个中继,不然用久都会烧触点,烧触点就要整个模块换了,多划不来,有中继,烧了只是换一个中继就可以了,就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厂家为了省钱,连这个材料都省了

网友AA:
安装时为什么直接接端子呢。

网友AB:
先自己测量一下是不是有10A的电流   如果有看看设计方是谁  设计时没有考虑周全  再有就是厂家之前有没有明确说明最大电流之类的  两边都说说  给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网友AC:
要实际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