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两根细线的用途

楼主(2016-01-22):
日本电瓶叉车上拆下的开关,应该是充电用的,这两根细线的用途是什么?此叉车应该已有20年+。

网友A:
这应该时一个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B:
没有见过这东西。

网友C:
是不是脱扣器线圈引线

网友D:
这个不闭合 开关就送不上去 跟车床上相似

网友E:
有可能是开关的辅助触点输出线(开关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开关的辅助触点输出线(开关位置)
比较同意这个。

网友G:
欠压保护,不是标签上说明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欠压保护,不是标签上说明了吗。

网友I:
和塑壳式断路器一样的辅助触点吧

网友J:
有可能是过压或者欠压保护的控制输出线

网友K:
辅助接点,检测主断路器工作状态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辅助接点,检测主断路器工作状态
应该是这个,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M:
东西看起来是有年头了啊。

网友N:
发扬工控人的精神,拆吧。
旁边不是有图吗,里面就是一个线圈,哪里来的触点?

网友O:
找个万用表测一下通断

网友P:
辅助触点线,具体功能得测试

网友Q:
不认识日文,标签说的挺明白

网友R:
电压不稳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