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

楼主(2016-01-22):
各位好:
我有一个台达ASDA-B2驱动器,750W,采用单相接,接线如下图所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KM07吸合后,驱动器报警AL003,我查了一下

AL003是欠压的意思,可是我测量过输入是压有230V,当我对驱动器

的ARST清除故障信息后,驱动器又正常了,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教

一下各位。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A:
L1C L2C控制电路电源和R S直接接一起试试,不要一个接上面一个接下面。

网友B:
把K07继电器拿掉,确保R、S和L1、L2短接,中间不要有任何东西,我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网友C:
LC1,LC2  控制电源直接并接在R,S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把接触器去掉就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比较郁闷的是这个图明明是按厂家的说明书去做的,
但结果却不行。

网友D:
L1C L2C的电源不能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