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用一个24v电源给显示屏和电磁阀供电,若电磁阀的24v接线端子接地了,我的显示屏24v电源会不会因此而下降,导致显示屏黑屏。

网友A:
如果电磁阀的线路短路了就会对显示屏的供电造成影响

网友B:
最好避免这样设计电路,对屏的用电性能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网友C:
两个负载并联在同一个电源上,其中一个负载短路,电源就短路,另外一个负载(显示器)就会黑屏。

网友D:
最好设计的时候,这两个单独供电最好。

网友E:
电源接地短路了当然会影响到屏不工作了。

网友F:
这样意思就是要两个 AC/DC电源是吗?我的项目很小这样成本上去了 在前面加1A的保险端子这样可靠吗

网友G:
屏一定会被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

网友H:
肯定的·电源应该独立

网友I:
肯定有影响

网友J:
最好这样接

网友K:
介个必须的,明白接地是什么概念就好。。。

网友L:
接地和短路概念不同哦

网友M:
回复 网友L: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表述的有问题

网友N:
会的 电源内部会保护 停止输出

网友O:
电源保护停止输出,显示屏黑屏。

网友P:
一个电源没事呀!,你一个负载短路了,机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黑不黑屏你都要检修了呀!

网友Q:
如果电磁阀的线路接地,也会导致显示器黑屏

网友R:
电源会保护停止输出的。

网友S:
开关电源只要外部短路,就不会启振,没有电压输出,共用一个电源,没电压了,你涚屏还能亮?     很多事情都是凭想象,电磁阀四周都是塑料,怎么会短路?这就想起了童话故事里的蜗牛了。

网友T:
短路了肯定会影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电磁阀很多,有接线端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求指点啊  ,谢谢了~

网友U:
肯定会黑屏,电压会下降

网友V:
这个倒是引起了电路设计的思考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开关电源一般输出有抗短路的能力,短时出现输出短路坏不了,长时间短路就不好说了。所以最好在电路上有一个电源输出短路的报警和保护,出现这样的情况,直接把开关电源输入切断。

网友W:
DC24V你只要不把0V接地就行了!
这样的话不管24V破皮接地或者0V破皮接地根本没有影响滴,

网友X:
多个开关电源就增加成本了?检修的时候费用肯定是超过电源的钱了。

网友Y:
那就两路各装一个保险吧

网友Z:
同意楼上的,两路各装一个保险就可以了,其中一路短路的话,保险自动跳了,不影响另外一路,很多进口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A:
短路了就会保护了 应该没有显示了啊

网友AB:
如果电磁阀短路,电压应该下降很厉害,造成电压过低

网友AC:
只要是影响了电源电压,触摸屏就会受影响。

网友AD:
回复 网友A:
肯定有影响

网友AE:
电磁阀短路了会影响触摸屏亮度的。

网友AF:
肯定受影响的,电源电压会低下来。

网友AG:
一般情况下,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通常要把PLC的每个模块单独加一个DZ开关。电磁阀单独加一个DZ开关。触摸屏单独加DZ开关等。这样防止每个回路中,若回路发生短路等故障,只能影响该系统工作,而不影响其它系统。

网友AH:
最好给他单独供电

网友AI:
我每一次都会在电源的支路上加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