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1-22):
此变频器上电待机不到5秒报故障,故障现象是充电旁路接触器释放。

楼主:
拔下显示操作器故障现象不变。

网友A:
主板问题多些,如232接口,定制矩阵IC,另,面板至主板通讯线,面板插针接触不良。此机版本与安川G5一样,参照其处理。 主板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了一下充电旁路接触器释放和故障继电器信号输出是基本是同步动作的,分不清谁先谁后,有一点不明白,到底是旁路接触器因故释放导致变频器报故障还是变频器报故障然后断开旁路接触器?按理说变频器故障没理由释放旁路接触器。

网友B:
面板与主板,通讯问题,重新插拔CPU的通讯连接线试下。

网友C:
面板和主板的通讯波形看看是够有异常或者相关芯片

网友D:
这主板一看就是脆弱

网友E:
显示面板通讯不上吧。检查是否有通讯类芯片。

网友A:
测了一下充电旁路接触器释放和故障继电器信号输出是基本是同步动作的,分不清谁先谁后,有一点不明白,到底是旁路接触器因故释放导致变频器报故障还是变频器报故障然后断开旁路接触器?按理说变频器故障没理由释放旁路接触器。
是变频器报警释放接触器,接触器是通电48MS左右吸合,CPU巡检后有故障报警释放接触器

网友F:
看楼主的图片,这个是在如皋小全开印刷机上的应用。
换一块主板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错!是印刷机上用的。换上一个汇川MD320变频器发现模拟量与多段速组合方式满足不了PLC的输出要求,主要还有汇川变频器点动没有优先功能,而优利康点动优先多段速,多段速优先运行信号,还需要2HZ矢量控制,用安川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将某一个多段速端子对应的频率设置为点动速度比如2Hz就行了,点动功能不必刻意必须用点动端子。
另外这个变频器原机优利康的用的是18.5kw的,而电机是15kw的,又不是重载,重新选择的变频器就用15kw就可以满足要求,具有矢量控制功能最好。大多数变频器是能胜任的。而只换主板的费用是最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优利康主板不太好寻,价格并不低,购进一台二手616G5-18.5KW安川变频器替换,没想到二手故障多多,现修来不急于是用安川电梯变频器616G5-XZ-15KW换上使用正常,优利康的主板我用安川主板替换,除了2个螺丝对不上其它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