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和ET200M

楼主(2016-01-22):
经常看到有些项目选用的西门子分布式I/O模块做控制,有点选择用ET200S,有的选择用ET200M 。ET200S除了可以带马达启动器指外其他的功能应该跟ET200M差不多。不知道大家选型的时候选型标准是什么,出于什么考虑会用那种?
这两个有太大的区别么?

网友A:
区别肯定有的,ET200S没用过。ET200M我们项目上经常用,一般客户要求模块可热插拔我们会用,或者做DP从站的接口。

网友B:
ET200M应该来说要贵得多,ET200S相对来说要经济些,还有一点就是,ET200S点数少,安装灵活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C:
1、安装方式不同,ET200S安装在35mm导轨上,电源模块或电子模块通过端子模块与接口模块相连,ET200M安装在300机架上,电子模块通过U形总线联接器或有源总线模块与接口模块连接
2、接线方式不同:ET200M使用前联接器接线,ET200S接线在端子模板上
3、ET200M选用有源背板总线模块实现热插拔,ET200S的端子模块保证了其可以热插拔
4、ET200S最多可扩展64个模块I/O模块,ET200M最多可扩展12个I/O模块
5、ET200S有电机起动器,变频器模块而ET200M没有。
6、ET200S有集成CUP的接口模块,可以实现本地控制
7、ET200M接口模块可以实现冗余配置,ET200S不能
8、ET200S电子模块点数相对较小。

都有用到,感觉而言et200s适合特别分散的布局,点数不是很多,适合。et200m适合做就是扩展站,相对主站来讲是另外一处相对比较集中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