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电机短路在很多情况下比较龟毛。除了电机本身引发了直流调速器,变频器坏以外,怎样确定电机有故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同行可能会说,用指针万用表啊,不错,是可以检测出,但那只针对11kw以下的,往上功率几乎无法比较出阻抗。也有很多同行用摇表,相间对机壳一阵狂摇,但前提是,瞬间高压针对的是必须绝缘漏电的,也就是说,问题必须严重一点的。区区几个匝间短路一开始你根本测不出来,因为故障没有扩大时,绝缘根本未对地短路。表现在变频器上的故障就是开机的时候可能也可以,但工作一会儿就出现过流,或输出相电流不平衡,从而报警,让故障确定变得十分棘手。
   个人根据电机原理分析,认为可以用电流法和电压法排除。先说电压法,电压法就是把电动机当发电机用。大家都觉得用手盘电机,就可以得出数据。其实不然,大家都知道,发电机的空载电压和转速是成正比的,没有人能手动盘电机还能保持均匀的速度。正确的办法是找一个小变频器带一个小电机,用皮带带动待确定故障的马达,在10hz左右的频率匀速的转动。待测的电机拆下连接(不管是星形接线还是三角接线),将三个相独立出来,分别测三相输出的交流电,一比较,故障就出来了。这样多转一会儿(特别是开机到一定时间才报故障的马达),当然,如果三相输出电压平均,电机壳温度正常,可以大致判断电机是好的。
  为什么说是大致确定呢?因为这种方法是电压法,电流很小,扭矩更忽略不计,要准确判断,还得用电流法。电流法并不复杂,因为马达就是线圈,线圈就是电感,电感转化成电磁(扭矩)的过程。因此,即是其阻抗再小,也是可以通交流或直流的。
  把大功率马达接线盖打开,将三相单独拆解出来。找一个可调变压器(最好带电流检测的),输入端接上交流电,输出接马达相线圈,中间窜上电流表,从小到大逐渐加大电流,在5-10a(这个随便个人习惯),记下读数,然后断开交流输入电压,不要动调压器。将调压器的输出接另一相线圈(不要动调压器),让后直接上进线电压,比较电流大小,如果有一相电流不一样,大了,那不用我在说了吧。
  电流测量的方法准确,且十分管用,当然有的工程师习惯用电桥,有的工程师习惯用摇表,因人而异,我们不求同一种办法,目的就是揪出故障点,给客户一个明确的交代。(电流法,如果工厂有焊机,那就更好办了,焊机完全可以当调压器用,且检测功能跟全面。
 分析确定了具体相位,如匝间短路,具体是那个匝间,需要开肠破肚,然后照着下图做个工具,匝间短路就不是问题了。(注,上面理论是王工根据电机原理分析写成的,实际运用中,效果良好,直流电机同样适用。下面这个仪器是网友做的,不是王工原创,再此谢谢)
 这个短路仪我做个一只,现在还在使用:你用一只很小的变压器(收音机输入或输出变压器),把它拆开,把硅钢片中间那一道(山字中间那一竖)去除。把上面绕几十圈线圈,线圈二头接个小电压表,测电机匝间短路时,把电动机定子接上50伏以下的交流电,然后,把你以上做那个变压器,二个截面,骑在线槽上,你看你的电压表,那个电压低了,那个线槽有匝间短路。画不成不好,你参考!

楼主:
属于探讨帖子,无太大技术含量,我觉得,大虾们都大隐隐于论坛,希望抛砖引玉,把大虾们从深冬的洞里给引出来。

网友A:
看来楼主这个短路仪挺实用的,支持。

网友B:
办法倒是挺好,不知道实践咋样了

网友C:
短路侦测器在电动机修理的书早就有了。

但它适用于刚下好线还没困扎、浇漆前使用。对于运行中的电机作用不大,没人为了一个线圈的匝间短路只拆一个线圈修理,那是得不偿失。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讨论,轻微的匝间短路没事的电机照转,真是严重不能动弹了测量三相阻值也就不平衡了!到时候就直接换新电机了

网友E:
发生电机匝间短路,会有以下现象:
1)被短路的线圈中将流过很大的环流(常达正常电流的2---10倍),使线圈严重发热;
2)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动机转矩降低;
3)产生杂音;
4)短路严重时,电动机不能带负载起动。

匝间短路在刚开始时,可能只有两根导线因交叠处绝缘磨坏而接触。
由于短路线匝内产生环流,使线圈迅速发热,进一步损坏邻近导线的绝缘,使短路的匝数不断增多、故障扩大。
短路匝数足够多时,会使熔断器烧断,甚至绕组烧焦冒烟。
当三相绕组有一相发生匝间短路时,相当于该相绕组匝数减少,定子三相电流就不平衡。不平衡的三相电流使电动机振动,同时发出不正常的声音。
电动机平均转矩显著下降,拖动负载时就显得无力。

网友F:
实际上直接给线圈通一定交流电压即可测量出来!
例如给线圈通36V交流电,正常的话三相电流应该平衡,如果相差超过10%以上,肯定就是有短路了

网友G:
判别电机匝间短路方法很多,殊途同归。能解决问题就好。看来大家更喜欢用电机三相电流来判别。

网友H:
现在条件好了,有条件用毫欧表,这方法应该可行,我见弄几百KVA的发电机,测绕组全用毫欧表,

网友I:
   摇表(兆欧表)是用于测量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的,根本无法用于测量匝间短路。
   很多帖子提到用兆欧表测量匝间短路都是不正确的。

网友J:
画蛇添足,听一听电机的声音,摸一摸电机的温度就能判断出来。楼主如果这样工作的话,老板会让你迅速开路的

网友K:
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种办法,向楼主学习

网友L:
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探讨而已,我公司一般不修电机,我们是工业(电器)控制设备维修,但有些故障必须要给客户确定故障点,大功率的的马达更是如此。判断出来了就有专门维修马达的单位负责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测试法你不用怀疑,我们自己经常用。条件不具备才用电压检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路仪是一个网友推荐的,因不修马达,所以无法告诉你确切效果,根据原理,应该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希望多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电机一般好说好判断,大功率的电机匝间短路的确是个难题,个人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意您的观点,我们遇上的问题是这样居多。比如一台abbacs800系列315kw的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但一段时间报警过电流,停机再启动又能正常工作。abb单位也去过,表示是变频器问题,结果把abb变频器板卡都换了个遍,结果问题依旧,才想到马达。因为是轻微的匝间短路,负载力矩不大的时候根本表现不出来。后来马达维修单位确定匝间短路,重新绕组后,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厂家为维修变频器已经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还耽误了生产。
我可以说,这种情况绝不是个例,在修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中也遇上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您是高手哦!还有什么秘籍没抖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要求不同的解法,然后有心人一总结,说不定可以发现一条定律出来(笑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说实话大家别笑话我,因为修马达我不专业,毫欧表我还真的没使用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头!握手

楼主:
呵呵,这么厉害。在下真的甘拜下风(微笑
不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蛇是有足的呀,一出来就是修炼成九阴真经的,毕竟是少数。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嘛,无非在欧姆定律中转来转去,所以想一些原理看行得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客气,有交流才有进步。从大家的回答中我感觉我瞬间已经进步了不少(笑

网友N:
楼主的方法确实是个可靠的方法,但是太麻烦,小点的电机我一般就用替换法,如果换电机能解决那肯定就是电机的问题(当然要有备用电机,不过我们单位都是一用一备)
电机如果太大就直接打开端盖一看究竟,当然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看出来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对于电机的相间短路问题,其实完全是取决于自己的条件,手头有专用的毫欧表(或电桥)直接静态检测三相绕组的电阻即可,手头没有这些专用工具,那就采用通电看电机三相电流平衡否,其实,必备的工具一定要有,比如,电压电流表,绝缘电阻测试的摇表,啥都没,就比较棘手了。

网友O:
楼主说的办法以后用到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画蛇添足,听一听电机的声音,摸一摸电机的温度就能判断出来。楼主如果这样工作的话,老板会让你迅速开路的
电机负载不是特重且只有一匝线圈短路时根本靠声音和温度根本无法测量出来!
就是短路仪测量也并不一定有效,俺自己在上个世纪做过短路侦测仪,O(∩_∩)O哈哈~

网友P:
正在使用的电机即便是判断出匝间短路,也要全部拆除绕组重新绕制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短路侦测器在电动机修理的书早就有了。

但它适用于刚下好线还没困扎、浇漆前使用。对于运行中的电机作用不大,没人为了一个线圈的匝间短路只拆一个线圈修理,那是得不偿失。
说的很实际,现实中小功率电机同相匝间短路会出现振动电磁噪音和转速降低的现象,大功率多路并联的电机打开端盖仔细观察有时会发现短路的线颜色变黑,总的来说都是直接重新下线,这样问题解决的比较彻底,虽然破费点钱但节省时间。

网友R:
我个人为电压法和电流法是一样的只是带负载和没带负载的关系

网友S:
学习了,我也在尝试如何快速安全准确判断开关变压器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Q:
说的很实际,现实中小功率电机同相匝间短路会出现振动电磁噪音和转速降低的现象,大功率多路并联的电机打开端盖仔细观察有时会发现短路的线颜色变黑,总的来说都是直接重新下线,这样问题解决的比较彻底,虽然破费点钱但节省时间。

不过在那个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家比较穷,许多电动机的维修确实是哪个线圈有匝间短路了,就仅拆那个线圈维修的,所以短路侦知器也就那么产生了。

我就使用过(自己参照书本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