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大家帮我看看断路器右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是热继吧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两个按钮TEST RESET 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万用表量过去触点是常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左边,是右边

网友C:
断路器在哪

网友D:
左边的是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断路器右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热继电器,test 测试 reset 复位。很明显楼主不是做这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手,以前没见过也没用过。
复位和测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不是断路器,是接触器
接触器旁边是热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错了,是接触器

网友G:
热继电器,reset是复位a是自动H是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自动手动都在什么时候用呢?

网友H:
我就没看到断路器

网友I:
是热继电器!可以复位的。

网友J:
热继电器,RST是在热继动作了的时候复位的,TEST就是测试的了 正常 的NC对NC是通的,NO对NO是断开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按钮TEST RESET 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万用表量过去触点是常闭的?
热继电器,测量三相电流数值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输出开关量信号给控制电路,告诉系统电流不平衡或者三相供电存在缺相了。
TEST好像是测试按钮,RESET是输出信号之后的手动复位操作,左边的圆盘对应的数值就是整定=动作值。
一般不建议设置自动模式,建议设置手动模式,因为一旦热继动作,就说明流经热继的电流异常了,需要检修原因。

网友L:
过流继电器。

网友M:
热继电器,两个按钮一个是复位按钮,另一个是自动复位按钮。

网友N:
热继电器

网友O:
首先楼主连最基本的断路器和接触器都分不清楚,明显不是这圈里的
另外只要是搞这一行的,都知道接触器旁边那个是热继电器
95.96是一对常闭点,97.98是一对常开点
从图上看接的是95.96点那就是常闭点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在哪
断路器在哪里?

网友Q:
接触器左边的那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R:
有点常识的都知道,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说成是断路器是笔误。刚进圈里,请多关照。

网友S:
这个是试验箱的设备上的?

网友T:
我还以为我瞎了呢,瞅了半天。

网友U:
断路器呢?

网友V:
呵呵,我也是没找到断路器,最左边的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W:
楼主问的是热继电器吧。

网友X:
电动机断路器

网友Y:
是热过载继电器

网友Z:
你这哪有断路器啊,从左开始分别是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网友AA:
图中从左到右分别是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热键电器、中间继电器,其中热继电器上的test是测试按钮,reset是复位按钮

网友AB:
断路器有?没看到

网友AC:
交流接触器旁边的是热继电器。那个也不是断路器呀。

网友AD:
楼主可以在网上查下热继,会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有看不懂的再来论坛里提问,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E:
反正在图里俺是没找到断路器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断路器在哪

也有同样的疑问!

楼主这样的水平,建议好好加强基础学习。

连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都不知道,这样干电工很危险!!!!!

网友AG:
热继电器,符号FR

网友AH:
看来lz刚入行,话说这个元件选型也太杂,布局也不是很合理

网友AI:
根本没看到断路器

网友AJ:
真不知道楼主是哪行,服了

网友AK:
看着学习用法了,自己没这么用过,看图学习了。

网友AL:
这不是热继电器吗?

网友AM: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8-12.5A

网友AN:
太生了.未入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AF:
不是电工出身的

网友AO:
左边是热继电器,右边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AP:
从左到右依次是  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热继,小中继,这下清楚了吧!

网友AQ:
对于热继,楼主可以在百度搜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其实不难理解。而且这方面的信息网上也很多。或者专门找一家热继的制造商的网站,看看它的产品手册,也能知道怎么使用了。热继是一种很传统的过载保护形式。厂家不同,但它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AR:
左边是固态继电器,右边是热继。

网友AS:
热继电器,一个红的按了就断电,蓝的按了就电就接通了

网友AT:
从右往左: 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

网友AU:
那个不是断路器,是接触器,接触器有线圈,断路器没有的,旁边那个是热继电器!

网友AV:
接触器旁边是热继

网友AW:
左边是固态继电器 右边是 热继吧

网友AX:
回复 网友E:
确定我不是内行,但是您估计也不是,因为我没看到断路器!!!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Y:
左边的是固态继电器,右边的是热继。

网友AZ:
恕我直言,我都没有看见断路器呢

网友BA:
电工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看来是外行。找个资料学习学习吧

网友BB:
右边的是热继电器  两个按钮时测试和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S:
好眼力!!!

网友BC:
热继电器。

网友BD:
按顺序从左到右:
固态继电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继电器

网友BE:
楼主……本来就是生手,还出了个文字错误,最后……成了一场笑话,嗨!以后做电工可不能这样啊!要出大事的,电气上只给你五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反悔,你看你还来得及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E:
嗯,教训的是。

网友S:
回复 楼主:
我是销售,这行接触不少,这柜子一眼就看得出,很熟悉,怎么没看到相序保护器呢?

网友BF:
首先,楼主说的“断路器”应该就是接触器CJX2-1810吧,至于它右边的那个是JRS2型整定值在8A到12.5A之间的“热过载继电器”,俗称“热继”,红色按钮test就是意思测试,蓝色按钮Reset就是意思复位,在蓝色按钮右边还有一个很小的蓝色的突出来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热过载继电器的状态,接线端95和96是常闭点,97和98是常开点。

网友BG:
热继电器,一般用来保护电机的,前两天公司一台电机没装这个,结果过载把电机给爆了

网友BH:
楼主是小白啊!这个还要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F:
谢谢热心耐心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H:
随你怎么说喽

网友BI:
楼主是电工吗

网友BJ:
热继电器,左按钮一个是测试,一个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