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一个液压泵可能线接错了,三相的,其中一相接到零线了,其他两相正确,电机会不会烧掉呢?
另外,怎么判断电机是不是烧掉了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相间是否短路,对地等等,这个对于比较严重的故障有效,再就是用兆欧表测相间,对地。

网友B:
可以量一下相间的电阻,阻值应该是几个欧姆。

网友C:
三相电阻平衡吗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然后用摇表再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5.5kw以上电机,用万用表基本上无法测量了,线圈电阻太小了。如能转动,只有测电流是否平衡。再不然就只有拆开了看。

网友F:
开多长时间,时间长可能烧了。

网友G:
时间短应该问题不大 量3相电阻是否均衡 有无对地情况

网友H:
使用时间短不会有问题,我遇到过,车间管理自作主张接线就干过这事,到我知道的时候他还用了一会儿。

网友I:
不一定会烧掉,碰到一个液压站也是这样接线,使用一个多月正常,只是发热一点。判断电机是否烧坏可用万用表和兆欧表先简单的测量下。测量问题不大就接线试机测电流。

网友J:
这情况说了你也难懂吧
测UVW两两之间的阻值及各相对地电阻

网友K:
先用摇表量一下电机的绝缘的程度,再量电机的三相阻值是不是平衡。

网友L:
万用表量阻值,摇表量绝缘,实在什么都没有把端盖打开看看。

网友M:
1.测量三个绕组的直流电阻是否相等,
2.测量三个绕组是的接地,
3.测量三个绕组之间的绝缘,
4.测量运行电流。

网友N:
楼主多大的电机啊,用摇表试试吧

网友O:
用13楼的方式测过电加热管是否损坏

网友P:
时间短没问题的,改正后直接测一下电流如果正常就放心用吧

网友Q:
直接加电运转,电流平衡就是正常,坏了的话上电要么跳闸,要么电流不平衡超10%以上

网友R:
发热不严重的话,应当没什么问题;电机绕组过热损坏后,也可能可以闻到气味。

网友S:
先用兆欧表静态测试绝缘电阻,然后运行电机看空载电流。如果静态测试就有问题,那第二步就省了。

网友T:
用万用表测量下三相绕组阻值是否一样,再用X10K档测量下绕组是否对地。

网友U:
大多数时候,那个时候电机已经冒烟了。要准确点用万用表1量就知道了。

网友V:
二相一零供电,电机不一定会烧,只是力矩变小,时间长了会发热,重载除外噢!

网友W:
二相一零供电,也可以产生旋转磁场,可以转的。同意22楼的说法,转矩变小了,重载可能会堵转烧掉!
拆开电机三相绕组,测量静态三相电阻,相间绝缘!

网友X:
接错肯定会烧掉了

网友Y:
用了多长时间啊?可以用万用表测相间电阻,相对地的电阻啊,看看是否平衡啊

网友Z:
用兆欧表,测一下是否接地,三相绕组是否通路

网友AA:
亲啊!这是电工的基本常识了!好好学习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W:
二相一零供电,也可以产生旋转磁场,可以转的。同意22楼的说法,转矩变小了,重载可能会堵转烧掉!
拆开电机三相绕组,测量静态三相电阻,相间绝缘!
实际电机轻载的话我们特意把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以提高功率因素呢

网友AB:
用万用表测量相间阻值,有摇表测相对地绝缘

网友D:
楼主怎么了,好了吗?

网友AC:
万用表可以判断绕组通断,绝缘值还是建议用兆欧表好

网友AD:
13楼的方法可靠

网友AE:
直接合闸上电运行,不就知道烧没烧了。烧了就转不了,没烧就接着转。

网友AF:
同意23楼的观点

网友AG:
用摇表量一下电机的绝缘的程度,再量电机的三相阻值是不是平衡。

网友AH:
两相一零与两相一地情况相同吗?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I:
测一下相间电阻是否平衡,对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AJ:
电机转不动动,哼哼响,烧了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AK(2017-05-19):
电动机根本就没法转动,要是时间长电机必烧。

网友AL:
用万用表两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AM:
用摇表检测相间是否通,对地绝缘情况,万用表测量相间电阻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