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1.设备外壳好多薄钣金,走线时,机械人员没有全部用钣金拼了好多槽和梁做走气管和电缆,但是钣金壁较薄,一捆捆电缆直接接触感觉会划伤电缆,所以想在每一个穿孔处加一个护套,把这个护套先塞到孔里,再放电缆; 这个护套就很关键了,不需要太厚,还需要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塞到孔里才不会脱落; 不知道这个护套应该叫什么专业词比较好,大家见过没,给推荐下?
2. 我的负荷开关装在侧面板上,柜子底部开孔下进线,主电源线过来都是从下往上穿,然后绕到负荷开关的上方,从负荷开关的下方再去各个负载; 能否我直接接到负荷开关下面,改为从上面去各个负载? 很少见人这么干过,但是应该也能起到通断作用啊?

网友A:
1、穿线孔/过线孔护套/胶圈。。。
2、倒供是有的,非常规安装方式,有安全隐患。。。

网友B:
线不多用电缆接头拧在薄板开孔处或者用橡胶圈,电气箱里常用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下进上出接线是方便了也美观了但是容易出事故,这就成了倒送电了,一遍电器维修人员都会惯性思维认为关掉电源后开关下口就没有电了。

网友C:
1 使用护线胶圈
2 避免使用下进线,有风险,可以使用接线端子排把线引进开关上端。端子排放电柜下端这样就方便接线了。

网友D:
不要开关下面接电源,要不默认是上端进线,别人关掉开关以为下面没电,去维修什么的很容易电到。

网友E:
KSS官网查看下有很多你想要的,开关这样接是不应响使用,就是不合常理容易出安全事故的

网友F:
3楼的图很好,护线胶圈,我们也在用!

网友G:
3楼的方法是最常用的

网友H:
三楼的东东在控制柜开孔处一般都应该有的。

网友I:
这是做什么的,,,

网友J:
橡胶圈,五金市场有的是。开关反装,临时实验用没问题,设备使用不推荐,设备内部短路,开关应该是不跳闸的。

网友K:
有那种硬质的专门用来做防护的,名称好像就是防护圈,至于这种软质橡胶的,也是叫护圈

网友L:
开关做成下进线的话,不合常规啊,维修人员遇到这种事会骂人的,太危险。非得这样做的话,最好做好永久性醒目的标示。

网友M:
你是下进下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开关做成下进线的话,不合常规啊,维修人员遇到这种事会骂人的,太危险。非得这样做的话,最好做好永久性醒目的标示。
普通断路器或者小规格断路器,如果下进线就纯粹是坑人,证明没有一点技术素质!
但是大规格断路器的确有下进线与上进线之分,订货时可用注明即可

网友N:
电源开关倒进线,除非设备你自己用,否则以后谁去维修都会从心里问候你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