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工程要求通过电脑端时时发送产品代码(数字)到西门子PLC上,PLC根据接收产品代码指定固定货架上的信号灯闪烁5秒钟,需要控制45盏灯。本人菜鸟级别,刚刚毕业,公司要求迫不得已,求助大神们。怎么通讯,数据怎么处理,编程,PLc选型。

楼主:
826657733@qq.com  求助大神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编程这块不会,不知道怎么下手,求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控制要求已经很明确了,好下手的。

网友B:
这个是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思路  第一次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C:
做好对应 比如发送1236 对应Q0.0输出 闪烁5秒。其余类似!

网友D:
论坛一般只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电脑安装组态软件,或者自行编制出电脑的PLC控制软件,把需要的数据写入PLC内部的寄存器,PLC读取寄存器的数值并作出对比判断和响应的动作。
都需要在电脑上和PLC里面独立编制程序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因为之前在学校学的是三菱的 ,现在正在调整学习西门子。各种模块有点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之前在学校学的是三菱的 ,现在正在调整学习西门子。各种模块有点烦了

标准的问法是这样的:

   如何将三菱的程序转换成西门子的,然后附上你三菱写的程序。

如果你三菱的水平和西门子一样,当我没有回帖。

网友F:
如果lz有思路的话,选择合适的PLC后看手册很容易实现

网友G:
选型,处理,编程。这可是算一个项目了啊

网友H:
用组态软件或者vb做个,plc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