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如何实欧姆龙PLC  CP1H 与欧姆龙变频器3G3MX2-A4075-ZV1 通信 通过屏 也是欧姆龙NB7W-TW00B给频率和启动 走什么协议呀  跟台达的一样吗 没走过  求给例子

网友A:
与欧姆龙配套的变频器没用过,但是欧姆龙plc正常的变频器控制知道。变频器里面有很多端子,找到远程控制的端子,然后引出来,共两对,一对控制起停,一对控制频率,具体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介绍,控制频率的是电流输入的。然后就好办了,起停的接到开关量输出模块,频率控制接到模拟量输出模块。程序很好写的,这就ok了

网友B:
就按照楼上 说的

楼主:
要求要通信呀

网友C(2016-03-27):
用modbus-rtu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