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西门子S7-200 CPU 224XP,Q0.0有输出时咔哒咔哒响,Q0.0接的是固态继电器,PID温度控制。输出口这样响正常吗?时间长了会不会坏掉。采样时间1s,占空比周期1s。

网友A:
继电器吸和声,很正常呀。

网友B:
正常应该时不会响的,这个应该是有故障隐患了,估计寿命不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4XP的CPU  Q0.0和Q0.1不是可以100K的脉冲输出吗?脉冲也是继电器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4XP的CPU  Q0.0和Q0.1不是可以100K的脉冲输出吗?脉冲也是继电器输出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细看型号,弄错了

网友C:
脉冲式晶体管输出,继电器不行,1S脉冲继电器要坏

网友D:
怎么又是脉冲又是固态的?还是PID?

网友E:
选型选错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型选错了吧?
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G:
是不是吧选型错误,

网友H:
有声音就不对。

网友I:
应该是选型有误了,继电器型的频繁吸合肯定要坏的,要选用晶体管型的才可以用脉冲输出

网友J:
这个看你的plc选型了,输出有继电器和晶体管区分的看你的情形好像是用的继电器的

网友K:
有吸合声就是继电器型的啊。

网友L:
没事!
放心使用吧!

网友M:
最近刚了解了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建议lz了解下

网友N:
看一下如果跟这个玩意一样的话,你就要换成:DC/DC/DC

网友O:
感觉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控制温度精度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一下如果跟这个玩意一样的话,你就要换成:DC/DC/DC
AC/DC/DC也可以

网友Q:
响声快吗?

网友R:
还是赶快换晶体管输出的吧

网友S:
应该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T:
如果是PID 你该用晶体管的 不然 久了会出问题

网友N:
选型错误,实在无语

网友U:
应该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V:
正常输出是没声音的。多观察一下。可以把固态继电器拿掉了之后再听一下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