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急

楼主(2016-01-22):
红色的是新电机,白色的是老电机,怎么把新电机按老电机接

网友A:
两个接线是一样的,只是线的颜色不同。

网友B:
红色电机的黑线对应白色电机蓝线、红线对应红线,蓝线对应黑线,白线是接地线。看图是这样子的

网友C:
这个按图接线不难的吧。

网友D:
原来的是三速电机,新电机是2速罢了!
老电机黑线接新电机蓝线,老电机白线对应新电机黑线红线照接,原来的如果是三段开关的话,你把新电机的红线或者黑线接到原三段开关对应老电机的蓝线接的端子即可,就这么简单
实在不懂来电吧

网友E:
新电机的黑线接老电机的蓝线,
新电机的红线接老电机的红线,
新电机的蓝线接老电机的黑线,
新电机的白线接老电机的黄线,
黄绿线不接

网友F:
老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有快慢档,新电机没有抽头,直接接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新电机的黑线接老电机的蓝线,
新电机的红线接老电机的红线,
新电机的蓝线接老电机的黑线,
新电机的白线接老电机的黄线,
黄绿线不接
5楼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H:
接成2速的

网友I:
红色不变.黑蓝对调

网友J:
电源是交流220V的,N线已经确定;可以了解一下老电机红色线的作用(比如是不是改变速度)。
参考以上的回复。

网友K:
哎呀妈呀,我的脖子~~~~

网友L:
回复 网友D:
都是两档啊,一档快H,一档慢L!

网友D:
引用 网友L:
都是两档啊,一档快H,一档慢L!
老电机本来是3档呢,你接在黑蓝就是中速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新电机的黑线接老电机的蓝线,
新电机的红线接老电机的红线,
新电机的蓝线接老电机的黑线,
新电机的白线接老电机的黄线,
黄绿线不接
新电机没标接地,不过最好接上。

网友N:
不必在意线色,按电机图接线

网友O:
单相电机有这么复杂吗
L 和N 说的很明白呀!

网友P:
一样接  就是线色不一样而已

网友Q:
一样的,H是快,L是慢

网友R:
不必理会电机新旧,新电机黑线电源N,     L接红线是快档,L接蓝线是慢档,就这么简单!

网友S:
一样何都2速啊

网友T:
不知道接好了没

网友U:
不知道楼主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V:
一样的,都是3档,楼主是什么意示呢

网友W:
蓝色接零线 火线接剩下两根中一根就好  只是速度快慢区别

网友X:
图纸很明白,只是线的颜色不同

网友Y:
现在接好了没有。。能试试,

网友U: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应该好用了吧。

网友Z:
5楼说的 很 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