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生产基地的一条生产线,控制柜里只有一个DC24v电源,同时给电磁阀、传感器和触摸屏供电。有一天设备某段出现故障,查找原因发现传感器接线发热,烫手。经查是传感器线被压坏,短路了。疑点是DC24v电源竟然没被烧坏,也没有短路保护,没有影响到其他的DC24V用电设备?
  为什么?线路太长的缘故!

网友A:
没有达到保护的电流值吧?

网友B:
是不是楼主用的开关电源质量属于价格很低的那种

楼主:
线都短路了,电流值应该不小了。我感觉是线路长,内阻较大,限制了电流的大小。
如果说是电源质量很差,是不是应该坏掉了?但是它不仅没有坏,还没有影响到触摸屏的运行

网友C:
线路阻值限制了短路电流

网友D:
这个,因为信号回路电线基本都不大,如果0.3平方毫米电线50米长度(信号开关有24V、0V2根线,等效100米),电阻大于5.8欧姆,此时24V电源就算在信号位置短接电流最大4.1A左右,如果开关电源是10A的根本达不到保护动作值,当然就不会保护切断输出,这个在开关电源额定输出范围,如果保护了就证明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E:
看来是线路阻值过大造成它不保护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因为信号回路电线基本都不大,如果0.3平方毫米电线50米长度(信号开关有24V、0V2根线,等效100米),电阻大于5.8欧姆,此时24V电源就算在信号位置短接电流最大4.1A左右,如果开关电源是10A的根本达不到保护动作值,当然就不会保护切断输出,这个在开关电源额定输出范围,如果保护了就证明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G:
这种线都特别细,所以达不到电流保护值。

网友H:
线路都发热了,证明电能转化成为了热能。既然有转化的途径,又没有超负载,电源应当正常供电。

网友I:
线路细而长,线阻大,电源功率大,所以保护没有动作啦。

网友J:
阻值大吧应该。

网友K:
如果是短路的话你触摸屏也应该没有显示了

网友L:
可能短路的时间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能短路的时间短吧
至少半个小时

网友M:
说明电源很好,自己对短路有自我保护。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都是晶体管驱动,自己有短路保护电路,输出短路,管子就自锁了。

网友N:
线阻比较大

网友O:
也碰到过几次  搞不懂事为什么

网友P:
线径小内阻大,所以没达到保护电流值,也就没影响其它设备用电了吧!

网友Q:
对是线路太长或太细。在继保整定里就一项要计算最小短路电流。

网友R:
指示灯还和好的一样?

网友S:
应该不会的

网友T:
还是线阻大,电源质量一定不错。

网友U:
没有达成电源保护的电流,肯定不保护呀。

网友D:
实际上,这个属于小问题,作自动化设计或者维护,连这个都不知道分析,实在有点无语

网友V:
短路电流太小,开关电源还没有保护输出!

网友W:
线阻大,,所以没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指示灯还和好的一样?
一样。电压也没有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这个属于小问题,作自动化设计或者维护,连这个都不知道分析,实在有点无语[/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