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请教下大家这个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呢?
哪些品牌的数字万用表好用?
改怎么保养这些数字万用表?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有钱买福禄克,没钱的话网购几十块的都有。

网友B:
福禄克
保养就是收好,清洁,整理
怎么用买回来看看说明书

网友C:
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书本上有的,楼主自己先找找看。

网友D:
数字表和指针一样用啊,而且数字表测电压可以不怕接反

网友E:
就看你的预算和用途了!

网友F:
空手套说明书?两句话能说清楚?福禄克

网友G:
请教下大家这个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有哪些呢?
使用方法? 表上有什么功能就按照来吧!不过功能不一样注意需要切换表笔位置什么的
测试中不要切换档位,测电压要选择合适的档位

哪些品牌的数字万用表好用?
看预算,有钱上高档货,公司用建议上好点的

改怎么保养这些数字万用表?
把它当做你的老婆就可以了!

网友H:
初学者买个国产的DT830就ok。

网友I:
保养我觉得整洁就好,看到提示电池没电及时更换。
使用要看说明书,测量时不要用错档位,光线不好的时候表如果有背光可以打开。表笔和表的接触处要注意,不要用力拽,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J:
这是基础的从业知识,建议楼主回技校回炉深造。

网友K:
是不是刚刚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