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求大侠教教我!我有一台24v直流步进电机加一个电机驱动器,应该用哪个指令?能给我写个梯形图吗?

网友A:
用脉冲指令,帮你写年底了大家都很忙的

网友B:
还得看你用的那款plc品牌不一样程序也有差别的

网友C:
24v直流步进电机,到底是直流还是步进,最好提供一下电机及驱动器型号

网友D:
把驱动器型号,PLC控制器的型号讲清楚,如果PLC没有高速信号输出端口或者晶体管输出端口,没戏。

网友E:
可以用MAP库来做或者加上EM253模块也可以

网友F:
说明白点,大把大师在

网友G:
楼主,你要说出你plc的型号,好要说下控制要求,走相对位置还是绝对位置,还是只是发脉冲指令让电机动等等

网友H:
说清楚再说吧

网友I:
有目的才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