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6-01-23):
请问师傅们fx1s怎样与fx2n通讯

网友A:
距离多远?
RS485

网友B:
三菱有提供N:N网络通信,每个上面加个485通讯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距离就1米远用的是485bd就是不晓得整样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三菱两个FX的通讯非常简单,只要简单设置下,就能实现PLC之间的软元件自动刷新,具体可以看下 三菱FX系列通讯手册,这种通讯就几页就讲清楚了。

网友C:
N:N
不过FX的N:N交换的字数不大,应用前认真查下,是否符合您的通讯要求量

网友D:
硬件上;FX1S加一个FX1N-485BD,FX2N加一个FX2N-485BD;

楼主:
n.n通讯 1s公共缓存区d490写不进去

网友B:
怎么会是D490呢,手册上写了是D0开始的那几个地址。

网友E:
去我的贴子里下载手册 看看就明白差不多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9372

网友F:
多看看手册  再实践下

网友G:
请参考三菱FX通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