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NAMICS

楼主(2016-01-23):
我单位有一台西门子SINAMICS Power Module 240变频器(37KW),现在经常出现故障代码:Faults 0.F30015,然后自动停止。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哎?这个帖子发了两个重复的吗?

查看故障信息是说输出断线了?你先看一下故障触发以前,是不是转速又不稳定的摆动问题?如果有,那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没,那就检查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两个版区发了一样内容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