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6-01-23):
我单位有一台SINAMICS pOWER MODULE 240变频器,这段时间经常出现故障,代码:FAULTS 0.F30015。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根据1楼故障表的解释,应该在现场先看一下电机是否有转速不没定的震荡现象,如果没有,就查电机三相接线。

网友B:
楼1说的极是

网友C:
谁知道30021报警啥子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报警资料可以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报警资料就在S120的参数表手册里。这个手册是公开的,在西门子的网站《下载中心》就可以搜到,免费下载。大约有几千页吧,PDF文件格式。自己去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