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在一台电脑中同时安装了AutoCAD Mechanical 2016 - 简体中文 和 AutoCAD Electrical 2016 - 简体中文 。

为什么电器版里新建项目为灰色?

谢谢。

网友A:
软件默认的吧,应该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B:
应该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C:
AutoCAD Electrical已经包含机械电气,还需要加装其余软件,你是炫耀你的硬盘大CPU速度快配置高对不对

网友D:
没有认证进去

网友E(2016-09-27):
先新建或者打开一张图纸,再看看还是不是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