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请问高手,小弟这有一台就的设备,编码器都是TR的,profibus输出的,采集查线是连到西门子一个6ES7 972-0AA01-0XA0模块上了,这个模块是干什么用的,如何通讯?

网友A:
6ES7 972-0AA01-0XA0型用于PROFIBUS的RS485中继器,用于PROFIBUS/MPI总线扩展。
请查看该模块的否连接到PLC控制器上,可以读取PLC内部的程序进行钻研。

楼主:
这个中继器是通过RS485与PLC连接吗?我这个设备用的plc是AB的可以直接连吗?

网友A:
PROFIBUS/MPI总线是属于西门子公司的通讯协议,请购买S7-200或者S7-300亦或者S7-400的PLC控制器进行连接。

楼主: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直接连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设备用的是AB的plc是要转换一下才可以采集是吧?

网友B:
用A-B的PLC看PLC有没有对应的PROFIBUS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