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西门子SIMODRIVE模块和6SE7034模块有啥区别,是不是都是驱动电机的变频器

网友A:
是,都是驱动电机的变频器,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吧,前者SIMODRIVE模块好像是西门子611系列,后者6SE70是MASTER DRIVW系列。前者是伺服系统,后面是传动系统。应用的场合不同而已。

楼主:
SIMODRIVE西门子611系列伺服驱动器是不是比6SE70是MASTER DRIVW系列控制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