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MBR100U4B120

楼主(2016-01-23):
请问一下,7MBR100U4B120-50这个模块里面的N和N1脚断开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不明白你说的断开是指内部没有连接还是指两个引脚断了没有了?
模块内部N和N1本来就没连接的呀!不信你测量下P和P1是不是也没有连接?

楼主:
好了!原以为缓冲电阻和接触器是接在DC+上的,实际是接在DC—端的,所以一上电没反应,把思路放在DC+端上了,量着DC-中间有一段是不通的,以为模块有问题,实际是缓冲电阻和接触器接在DC-端了,之所以不通是因为缓冲电阻断。
这种模块N和N1是不通的,P和P1是通的。

楼主:
说错了,P和P1也是不通的。

网友B:
搞清楚了就好 找找资料应该也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