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咸老师你好,一直在拜读你的文章,受益匪浅。这两天遇到一个440的机器,费尽周折,还是毫无头绪,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特来请教
  西门子440 30KW的机器,手头有2台,其中一台的电源板,无论放哪个机器上,启动加速中都报欠压。查看母线电压,随之频率上升下降,用表量,结果一样,电压检测应该没问题。开始怀疑那一台的继电器问题,也换了,后来把下边的电容板都换了,只要用这个电源板,就报欠压,哪怕一台装好的机器,光换上这个电源板,立马就是这问题。我一直都相信你说的电路要讲道理,所以有问题,都先去分析判断,这次是实在想不到什么问题了,电源板为什么会影响母线电压,而且在低频的时候,运行也没问题,查看母线电压不掉到430,就稳定运行,没发现什么异常。一直都是带的1.5的小电机,用的维修电源,一直都这样用的,应该没问题,那一台都可以启动。我一并把找到的图纸发上,你帮着分析分析。。。图图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后来主要怀疑制动电路和电流检测,制动没看出所以然,把检测的3和786都换了,还是老故障

网友A:
这图是自己测绘的?够下功夫的。

网友B:
还是继电器的问题,查吧。继电器应该没有合上,只有充电电阻在工作,你开低频率带小电机转下,等保护了摸下充电电阻看发不发烫就知道了

楼主:
我揣不是我测的,你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继电器的问题,查吧。继电器应该没有合上,只有充电电阻在工作,你开低频率带小电机转下,等保护了摸下充电电阻看发不发烫就知道了
这个可以排除,我把继电器直接短接了都不行,继电器也已经换了,控制电压稳定

网友B:
开机会把母线电压拉到欠压,第一就是380进线,第2整流器,第3电容,第4软起电路(就是继电器延时和充电电阻部分)别的实在没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会把母线电压拉到欠压,第一就是380进线,第2整流器,第3电容,第4软起电路(就是继电器延时和充电电阻部分)别的实在没地方了
我直流供电,短接继电器,这些都可以排除了。昨天换继电器搞了几个小时,后来才想到,直接用铜线短接,用变压器加电,可快速排除,机器有响亮的吸合声。有熟悉这个板子制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的高人吗?在线等。。。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驱动电路有问题,修过一台75KW的,看每路驱动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倒是一直没有怀疑驱动电路,但是我发现这个电源板,加上主板,不加模块电容板的时候,显示的直流电压为0,无法运行,这个可以屏蔽吗

网友D:
A788J shidianyajiance,congguzhangbiaoxiankan,meiyouwenti.
shangmiandejietu,SHIFAOWEIFUjiancedianlu?chayixiashifaoyubaojingzhuangtai?

网友D:
你好,我对西门子变频器接手不多,只能提点建议了。A788J是电压检测电路,从表现看,应该没问题。应该还有其它与电压检测相关的电路,如FU检测、KM状态检测、输入缺相检测等,不满足检测条件,故报出欠电压。如上面载图,可能为充电检测吧,查一下是否处于报警状态?
+8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感谢!今天下午问题排除了。实在没什么头绪,就拿到别处加三项电试机,发现完全没问题。后来反复实验观察,发现在用维修电源的时候,2台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加速时,一个始终在430以上,从来没有报警,一个就再低10几不到20V,但就是这点区别,一个就报故障,一个就完全没问题。仔细看2个主板,上边元器件差别挺大,有问题的这个多一个788,还有个4脚的小光耦,还有一个358电路,可能就是版本的区别,导致这个板子放哪台机器,都电压下降稍大些。在加动力电的时候,电压就稳定了,不再出现大的波动。。。。

网友E:
解决问题了和找到原因了。有时候测试就得上三相动力电源。